欧陆690频率设置

楼主(2009-03-04):
欧陆690频率设置

欧路690频率设置中
106 和1159  两项设置有什么区别
怎么处理

如果2级电机,50HZ--3000,

要6000转

106 和 1159  输入值是多少

网友A:
我没有看到说明书,不是很清楚具体情况。个人认为106是基频吧,根据你的电机情况可设为50HZ,1159为最高频率设置吧,应该设为100HZ。建议你最好还是看看说明书。

网友B:
额定频率是50;最高频率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