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51,S52?

楼主(2009-03-04):
各位大虾,小妹是个新手,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S51/S52是芯片的代号52容量比51大。

网友B:
它们管脚定义相同,只是ROM容量不同,S52容量比S51大。

网友C:
找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D:
s在可在线编程的意思。51代表2k的rom ,52代表是4k的rom

网友E:
AT89S51,AT89S52是AT89C51 /AT89C52的升级版本。
S版本比C版本只有增加了ISP下载功能。
也就是说可以下载下载程序,不必把单片机拔下用烧录器烧录。
当然S版本也支持烧录器烧录的。
C系列单片机02年就说停产了,现在市面的上C版本不是翻新就是库存的。
注:上面说的只是AT89x21,52.

网友F:
呵呵,多谢大家电话:029-88239932 传真:029-62891066 QQ:304382685 e-mail:mite@vip.qq.com
淘宝:http://shop57128736.taobao.com/
拍拍:http://shop.paipai.com/304382685
技术支持网址:www.c8051f.com

网友G(2009-04-23):
21代表2k的rom ,51代表是4k的rom,52代表是8k的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