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测速

楼主(2009-03-04):
PLC是CP1H-XA系列的,想知道编码器测速的工作原理,关键是怎么读出速度...谢过达人

网友A:
使用脉冲频率转换指令PRV2(883)。

要注意的是,只能在高速计数0使用。

网友B:
可以看有关手册,作相关的参数设置,还有硬件接线方式,计数功能,等等

网友C:
还有就是输入的脉冲频率不能大于PLC能接收的最高频率;
编码器的分辩率乘以转速就可以算出脉冲最高频率;

网友B:
PLC的端口能分辨的能力应该是采集脉冲频率的3-4倍

网友D:
编码器测速原理:
根据脉冲计数来测量转速的方法有以下三种:(1)在规定时间内测量所产生的脉冲个数来获得被测速度,称为M法测速;(2)测量相邻两个脉冲的时间来测量速度,称为T法测速;(3)同时测量检测时间和在此时间内脉冲发生器发出的脉冲个数来测量速度,称为M/T法测速。以上三中测速方法中,M法适合于测量较高的速度,能获得较高分辨率;T法适合于测量较低的速度,这时能获得较高的分辨率;而M/T法则无论高速低速都适合测量。以下只对T法测速进行详细介绍。
  T法测速的原理是用一已知频率fc(此频率一般都比较高)的时钟脉冲向一计数器发送脉冲,计数器的起停由码盘反馈的相邻两个脉冲来控制。若计数器读数为m1,则电机每分钟转速为nM=60fc/Pm1(r/min)
其中P为码盘一圈发出的脉冲个数即码盘线数,m1为相邻两个脉冲间高频脉冲个数。测速分辨率:当对应转速由n1变为n2时则分辨率Q的定义为Q=n2-n1,Q值越小说明测量装置对转速变化越敏感即分辨率越高。因此可以得到T法测速的分辨率为
  Q=60fc/Pm1-60fc/P(m1+1)= n2M P/(60fc+ nMP)
由上式可见随着转速nM的降低,Q值越小,即T法测速在低速时有较高的分辨率。

网友E:
编码器测速是原理是在一定时间内,计算得到脉冲的个数,然后来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