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求助:非接触 测速传感器?

打算测量一下 管道内运动物体的速度,但是距离太长,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实现呀,

精度要在 毫秒级, 用哪种传感器好呢?

注:管道封闭,里面有压力气体。

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专用仪器,在管道的外面卡上两个箍,接至仪表,能侧流量和流速

好像很贵吧,是便携式的,见他们侧过

网友B:
超声波测速仪吧,不管是什么流体,都能准确的测量出来!

网友C:
管道封闭,怎么还会有流动呢?
有专门测速度的仪器,装到管道上就可以了

网友A:
是涡流式什么的,不是超声波的,超声波的不宜测高速

网友D:
可以打孔吗?

网友E:
这个可能必须要用专用的测速传感器了吧,,感觉超声波传感器也可以啊。但是推荐使用专用传感器。

楼主:
谢谢各位,再补充一下
速度小于1m/s。可能超声波也可以。
不过请问 数据传输是以什么形式发送接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