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09-03-04):
S_PPEXT 定时器 那个定时时间 TV  要用S5系统时间表示???  和S7-200 定时器不同啊 是把

网友A:
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看过手册的话。

楼主:
我是新手 S7-300的定时器 非要用这个时间啊 我的神啊 还是200 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S7-300的定时器 非要用这个时间啊 我的神啊 还是200 好

自行車和轎車都能載你去目的地,只不過在于你自己的選擇而已~~在你的另外一個貼中,我已經回答過你了,要想使用很簡單的定時設定,去使用IEC定時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