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

楼主(2009-03-04):
有朋友用过三菱A171系列的PLC吗,运动控制伺服。我们公司有从台湾进来的设备,想进去监控维修。帮忙啊

网友A:
A的属于老产品了,现在用的少
运动控制器的软件不好找
现在新的Q的运动控制器软件都是限制的,一般都是帮安装,不给软件的

网友B:
呵呵;用过这个型号的不多;
不过三菱的GX Developer软件支持这种运动控制器的编程;

网友C:
这一型号太低端了!

网友B:
呵呵;不是低端;
型号有点老,是专门控制运行用的,属于A系列的;

网友D:
我们公司的四台三维弯管机也是这种的,从台湾进的
我也正考虑做备份呢,怕过几年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