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配电柜总电源断路器不定期跳闸,负载电缆约100米,负载为两台变频器分别带两台电机,负载电流正常(70A)。换新的同型号断路器故障依旧。郁闷啊,求助!

网友A:
加大点不就行了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有漏电啊,还要就断路器陪小了。

网友C:
有可能是变频器抗干扰能力不强,不妨搞个干扰源 然后用示波器测一下变频器IGBT控制极的波形,看看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D:
总开关跳,分开关有没有跳?

网友E:
用钳型表量总电流与分电流之和是否相差太多,如果是则电缆漏电

网友F:
这问题你,你用摇表,测试有否接地,多大阻值。电缆相间有没有事,在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缆带负载,发热造成相间阻值太小,出现跳闸,,要是没事,就有可能变频的事了,什么牌子,说清楚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忘了告诉各位了,断路器额定电流225A,用摇表测试电缆绝缘电阻相间与相对地、相对零、零对地绝缘电阻都在100兆欧以上。变频器施耐德ATV58

网友G:
换大一个型号的试试吧,有可能是带载能力不够的

网友H:
你是一个电机就70A哪?还是两台一共70A?要是前者就是你选的断路器小了应选300A的,要是后者你可能是变频器的干扰,加屏蔽。

网友I:
线路太长,干扰太大。把变频器接个接地线试试。

网友J:
应该是断路器的热继电器的电流值变小了。换个同规格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