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Protel 99 SE吗?有问题

楼主(2009-03-04):
关于Protel 99 SE这本书前面还简单,后面就是越来越复杂了,
特别是印制电路板这一部分,有人有教程吗?
感谢。

网友A:
按照书上的例子一步步来就可以。不会的地方可以在网上请教。

网友B:
我懂什么问题

网友C:
照着步骤一步步做就好了,应该不难的

网友D:
网上找一下,有教程的
去书店买本书学一下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E:
没见过回头去学学

网友F:
PROTEL教程八:SCH和PCB的一些高级设置和常用技巧
只要我的资料对大家有用,就请随意去下载
记住网址:dqs58.qupan.com/
随时需要随时下 一段时间后都有新资料

网友G:
很多应用软件学起来是比较麻烦,如果身边有人可以请教,学习效率会很高,建议你从头到尾,设计一个电路,从原理图到PCB布局布线,最后打印出来,这样学习估计比较快点

网友H:
有教材啊就那点东西啊吧概括先理清在具体学一下就好了

网友I:
用protel2004DXP比99的好用功能还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