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问

楼主(2009-03-04):
我是菜鸟

楼主:
S7-300的 这是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I1.5信号消失的时候,就置位Q4.0
怎么蒙了

楼主:
传感器检测到皮带上的东西 常闭打开啊 打开了 就没高电平了把 那电机还动作啊

网友B:
传感器接到PLC的又是什么信号呢
常开还是常闭

网友C:
能不能把其他的梯形图也发上来看看,按道理说S表示位置线圈:位置线圈是一个变量,上图把它填到Q4,按照上图的来分析当S高时Q4就高,低时它是不影响Q4的。

网友C:
换一句话说:当S高电位时Q4就高,当S低时Q4就靠其它地方控制它了。

楼主:
这个 写错了 你们都看 主题是 非官方的那个帖子 SORRY

网友D:
至于是常闭还是常开,要看你的传感器情况,再在程序中使用

网友E:
你这是IO控制会有问题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