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

楼主(2009-03-04):
组态王运行时有此提示,请问哪里有补丁没 打个

网友A:
你有没有加密锁的,如果没有点击"忽略”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点忽略有时间和功能上的限制,比如运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点忽略有时间和功能上的限制,比如运行...
是有时间上的限制,所以真正实际用时就要买加密锁的。

网友B:
不是没装补丁,而是没有加密狗,这是个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