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官方的

楼主(2009-03-04):
大法官

楼主:
这个解释下 谢谢

楼主:
第一次发帖 不会 解释谢谢

楼主:
这个帖子才是对的 都来看看啊

网友A:
R为复位线圈,作用是R高时被填中值的对象为低,否则填中值不变。你把I1.5在软件上改成常开就那么电路就是S得电启动,R得电停止。能把整个图纸发上来吗?

楼主:
I1.5 是传感器常闭 I1.5 得到传感器信号常闭不就打开吗 我就这里不懂 打开后怎么控制电机啊 就停止不了了啊 你们看不明白吗 你们也够笨的

网友B:
I1.5 得到传感器信号常闭应该是闭合了,这个你要具体看传感器,看看说明书,了解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