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我是做地铁盾构施工的,在盾构机注浆系统中,在中央操作室起动注浆系统中的一个电机时,中央操作室跟现场都是由PLC控制的,这个电机是由变频器调速的,变频器工作一二分钟时就自己停机了,而且变频器没有出现报警现象,但是在现场操作时,变频器就能一直工作而不会自动停下来了,请教各位朋友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吗谢谢,大家可以发邮件到我的邮箱来lfcren@21cn.com

网友A:
这些变频器、PLC等品牌最好说下
在控制室对变频器是通过什么方式控制的,和现场控制有什么不同呢,距离呢

这样的情况不在现场别人比较难分析

网友B:
现场操作行,远程操作不行,这可能是通讯问题,远程通讯不可靠。

网友C:
可能是干扰原因引起的通讯故障,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敷设工艺和接地情况

网友D:
设置有问题没有啊,还是就是通讯线有没有破皮等现象,

网友E:
可能是干扰原因引起的通讯故障,检查一下通讯电缆敷设工艺和接地情况,通讯电缆是否断线

网友F:
远程操控不是很可取啊!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的,FR—A700的,PLC是A系列的,也是三菱的,控制室是触摸屏的、PLC,现场呢是直接按钮通过PLC启动的,如果说通讯线有问题的话,那么旁边的另外一个变频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吧,两个变频器通过一个PLC一条同轴电缆跟其它PLC连接的,最后连接到中控室去的,

楼主:
就是之前那个电机电源线破皮漏电,开关跳了之后几个小时就出现这种情况了,设置这方面倒没有去看,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B:
所说的通讯问题不是指的操作屏到PLC的通讯,而是指的PLC到变频器的通讯。因为你自己介绍,现场在变频器操作没问题,远程操作有问题。远程操作是通过PLC给的吧?本地操作是通过变频器的面板给的吧?否则你介绍的情况就解释不通了。

网友G:
可能是远程时在,在RUN时,也按下了STOP

网友H:
变频器运行的两个必要条件是:运行信号和调速信号,变频器自动停机。在排除人为给定停机信号或零转速信号的情况下,一般是控制回路上信号丢失,楼主讲没有报警现象,估计是运行信号中间掉了,
你的现场和中控室里边的的控制方式 是什么?按钮还是触摸屏?现场和中控有没有转换开关?查查中控的二次线吧

网友A:
同轴电缆连接的,变频器是连到A的什么模块上的?
A的和变频器一般是通过CC LINK连接通讯的多些

楼主:
远程操作是PLC的,现在操作的控制箱里也有PLC,不是在变频器的面扳上操作的,而是控制箱上有启动按钮的,

网友B:
那就搞清楚PLC的主从站关系,很有可能是PLC的程序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