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电磁阀(DC200V)烧坏以后更换了新的,还是不动作,经检查,两个整流二极管和可控硅烧坏了,但是更换后电压只有150V是什么原因?恳请赐教

网友A:
二极管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B:
DC200V额定电压,现电源电压150V是不能打开啊!

网友C:
整流还是有问题。

楼主:
二极管正负极没问题的,我检查过了

楼主:
如果新换的二极管和以前的不完全一样会造成这个结果吗?

网友D:
继电器的触点烧坏了,检查一下,还有连接线

楼主:
这个不是继电器的,是可控硅控制输出的阿

网友E:
控制可控硅的电压是多少,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F:
估计出问题就出在可控硅上,有可能是换新的时候换小了

网友G:
检查一下电磁阀的型号是不是不对,有没有很在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