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4):
基恩士VT3触摸屏怎么样进入系统初始设置,我想修改一下时间,不知道怎么样进去,只知道要按几个角,可就是不知道先后顺序和方位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KEYENCE的MT250的我试过,同时按右上、左下、右下就进去了;
你用这个试一下吧;

网友B:
日文说明详见附件,需要全部或英文的发邮件给我yuxi_song@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EYENCE的MT250的我试过,同时按右上、左下、右下就进去了;
你用这个试一下吧;

刚才附件没有传上,先从传。

网友C:
没有顺序,保证最后同时都按着就可以了

楼主:
试了,好像还不行。

楼主:
断电后:按住右上角不放,再送电就可以了。试后效果很好。
有电时:同时按任意3个角(显示区域)。但此方法不是每次都成功。以上是基恩士官方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