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如题,我是一个学生,以前学的是ROCKWELL的软件,实现曲线运动一个指令就行了想怎么动就怎么动,现在做毕业设计用VC++了,突然发现原来实现轨迹运动这么复杂,请教下哪位高手能指导下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想做个半径为1 圆心为原点的 圆的一小段曲线 我知道起点和终点了 我怎么实现这个轨迹啊。。。。。。。。

网友A:
用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指令做.现在的伺服驱动(PLC程序)多有这类指令和向导功能了.

网友B:
做圆的话,用圆弧插补就可以了
如果是复杂曲线,要转换成一段段的直线插补的

网友C:
运动控制比较复杂,我们原来是用施耐德的伺服实现凸轮控制,我感觉很复杂,有时候甚至要对某个点的坐标进行控制,加速度啊,速度啊,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