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吗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楼主:
I1.5 是传感器常闭 I1.5 得到传感器信号常闭不就打开吗 我就这里不懂 打开后怎么控制电机啊 就停止不了了啊 你们看不明白吗

网友A:
你的程序写错啦~~~~~如果I1.5这里使用常闭型号的话,那么R不是一直在Reset?如何还能启动?

网友B:
何必搞得那么复杂,在PLC外做功课:启动按钮全部并联,停止按钮全部用长闭串联,这样对PLC只占2个点。

网友C:
启动两个按钮并联上,在外部或程序上均可(开点),停止两个和一个限位的开关(闭点)串上,输出就行了。

楼主:
那本破书就是这么写的

网友D:
I1.5接入PLC的是不是常闭点,那有感应是,就会没信号到PLC,这时程序中的常闭点就会复位

网友E:
常闭开关,是不是光眼啥的,平时都是导通状态,等有物体遮挡了 才短电恢复通路,就是说I1.5上电那个常闭就保持断开 直到运输带末端有物体到达了 才变成闭合状态!

网友F:
七楼的你说的不就是光电开关,或者是光栅吗?

网友G:
4,5楼说很明白呀,搞那么复杂做什么,在外围接线就是。
LD X0 SET YO
LD X1 RST TO
END

网友H:
I1.5是个限位信号,外部使用的是常闭信号,即没物体时接通,在有限位要求的地方常这样用,是为了保证安全使用的。

网友I:
通过修改外部线路就可以解决··

网友J:
建议用编程器,在物体没有到达皮带末端时,观查I1.5是否是ON状态,若不是,说明那个件是用常闭信号接到PLC的,在编程上写入LD NOT I1.5是正确的.

网友J:
对不起,应是 OR NOT I1.5

网友K:
常闭没检测到时点通  因为程序用的非点 所以正常时程序断  检测到了接近开关就断了程序点通  以上的S就复位了
我刚健 了PLC群敬请有兴趣的priend加入

网友L:
传感器常闭点接入PLC,当传感器动作时,常闭点断开,I1.5断开,此时复位指令被执行,电机停止。程序没问题。

网友M:
书上也会有错的....I1.5是常闭的话只要一接上电源R就就工作了....那么I1.2、I1.4就没有作用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M:
I1.5放在R的前面可以吗?这个程序没有自锁按纽启动按纽之后想停时松开手就得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书上也会有错的....I1.5是常闭的话只要一接上电源R就就工作了....那么I1.2、I1.4就没有作用了.....
程序中用的是I1.5非点,也就是I1.5不通的时候复位R动作才被执行。而传感器上接的是闭点,当开关不动作时I1.5是闭合的,不会触发复位动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M:
I1.5放在R的前面可以吗?这个程序没有自锁按纽启动按纽之后想停时松开手就得了.....
这段程序用的是置位复位指令,当按下启动按钮后输出被置位,此时即使松开启动按钮时输出也不会断开,还会保持输出状态。
而只有当复位指令被执行后,输出才会断开。

网友N:
看plc的i1.5接入状态应该是常闭就对了

网友O:
PLC外部所接的是传感器的常闭触点,当PLC上电时,使输入继电器I1.5得电,所以梯形图中I1.5的常闭触点是断开的,此时不能复位;当传感器检测到物体时,外部传感器的常闭触点断开,则输入继电器I1.5失电,梯形图中的常闭触点恢复闭合,此时复位电机停止。

网友P:
I1.5的实际的开关也是常闭的

网友Q:
用光幕开关的话是可以停的,就是7楼说的那样

网友R:
程序是不是要尽量简单啊!
别搞的那么复杂,外面开关常开不是更好理解吗

网友S:
在没有物体到达传感器检测区时 I1.5=1
当有物体到达时 I1.5=0  皮带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