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左右两根相同导程、外径、材质的梯形丝杠,提升2t左右重物,做升降运动,
由电机在顶部驱动。(导向是采用直线导轨,丝杠长约4米,外径58,导程8)
问:当上升时,运动平稳。但下降时却振动剧烈,速度越快,振动月明显?
 个人判断,是丝母、丝杠出现爬行,描述的可能不是太清楚!

网友A:
结构设计不合理,向上是提升力。向下是下坠力,这样会引起间隙大的这边先行,间隙小的这边后走。

楼主:
就是间隙大的这边先行,哆嗦着走

网友B:
丝杠间隙的问题,采用精度稍高一个级别的

楼主:
什么意思啊?楼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啊?楼上的
把你的零件精度提高啊!

网友A:
这不是精度的问题,而是设计结构不合理,为什么不走油缸?为什么不用其它提升装置?两条丝杆这样走,还真少见了。
这种设计叫理想化

楼主:
这种方式是我们公司以前的技术人员不知道从哪里测绘来得,可能是个进口设备!
所以测绘完后公司自己生产一直有这毛病

网友A:
搞机械设计者不是复印机,不要一味的去仿别的人的东西,仿的只是形状,而达不到别人设计的内涵之处。有其皮肉而无灵魂。

楼主:
其实仿也没问题,只要是人家的设计原理和工作原理没弄懂
如果弄懂的话也就不会这样

网友D(2012-06-23):
好像,间隙不对吧,济宁利兴机械做的好丝杠,大型丝杠大就是大

网友E:
楼主,能不能发个照片或者图片看看

网友E:
丝杆长4米,而外径只有58mm吗?那两边的平衡很难保持,竖直平衡也很难保证,两边的磨损自然很难一样,间隙大小就不用说了,上升的时候背负载,这样平衡还好保证些,如版主所说,下降时是下坠力,两边间隙不一样,就会出现你那样的情况,用两个丝杆的真的比较少见,丝杆动作起来优点是蛮多的,但磨损却是致命的

网友D(2012-08-27):
我看看,济宁利兴机械

网友F(2013-01-05):
梯形螺纹典型的应用是高炮上,你说的问题主要是由装配的精度和错误造成的如:垂直度,平行度,起始角度。如果装配自洽的话应该不会产生你所说的问题。何不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