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一套设备
220V的稳压电源(并不负责给电机供电)
在电机(十几KW的3相电机)启动和制动时,稳压源电压在210~~~~227V之间波动(数显的,直接观察的数据)

但另外几套设备   基本保持在220V

请问产生电压波动正常吗?最好分析一下产生波动的原理

网友A:
在电机(十几KW的3相电机)启动和制动时,测量一下稳压电源的输入电压是否超出稳压范围??

楼主:
好提议     我把几套设备都测量一下    比较数据

网友B:
这位朋友,如果你的另外几套设备和(稳压电源输出波动)的这一路电源用的是一个主回路的话,我想问题应该还是出自稳压电源本身。

网友C:
是这台稳压电源的反应速度不够,也就是稳压精度不够,

网友D:
可能是稳压电源的输入波动太大了,或是稳压的精度不够

网友E:
可能是稳压电源内300VDC或显示端的滤波电容容量不足、漏电引起的。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换电容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