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我是才学习PLC的,一直接触西门子的!大家帮我解答下!谢谢!

1、上图中最左边的223,226,228。。。。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是连贯的?

2、上图中T8,C2的符号中间为什么会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3、上图中T7在西门子中是定时器或者计数器,但是他们都有预设值。为什么在该程序中(T7   K50 )中这个T7没有预设值,或者这个预设值是什么设置的?K50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PLS   M485 )中PLS有什么作用?

4、在三菱的程序中M和西门子一样都表示中间继电器的意思吗?

网友A:
223,226,228是程序步号,自动上去的,好比西门子中的网络1,但不完全是
不连贯是因为有的指令占用几步,一行的指令多数不会只有一步
T8,C2带箭头就是上升沿信号

T7的预设值就是K50,K代表10进纸,PLS产生一个脉冲,相当于产生一个上升沿信号

楼主:
谢谢解答!昨天的帖子没有图片传上来!
1、还有就是那个程序是三菱的?

2、程序中许多 M20  M250等等,这个程序中的M是西门子中的中间继电器吗?

网友A:
是三菱的程序,这里的M20,M250等,就好比西门子里的M20.0  都是辅助继电器,只是表示方式不一样

网友B:
没错,支持1楼

楼主:
谢谢fumz78!
还有问题也找你!嘿嘿!
我的另外一个帖子,只是没有图片那个可以删除了!谢谢!

网友C:
是三菱或是仿三菱的程序;
如台达、国内的信捷等;

网友D:
是三菱的,确定

网友E:
是三菱的,也可能是台湾的仿三菱的
左边的号是行号,就是步数

网友F:
四楼 回答得够有耐心够容易理解的了,要知道如果是去参加培训之类的话说出的每句都是人民币哦!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