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请问高手简单程序:我有四盏灯,我想用move指令将其一个一个的循环亮灯,请问怎么写啊?高手请你们教教啊!

网友A:
PLC品牌型號?

可以將燈的排列看成二進制的1111

那么第一個燈就是 0001,第二個就是0010,第三個就是0100,第四個就是1000
使用MOVE指令,那么第一個等亮就是MOVE  十進制1
                            第二個燈亮就是MOVE  十進制2
                            第三個燈亮就是MOVE  十進制4

网友B:
如果只用MOV做,那要不停循环传送 H1  H2 H4 H8到D0中,然后同时传送D0到 K1Y0
就能有灯循环出来了

这样的程序最好是结合传送和循环移位指令做

网友C:
实现循环的方法有很多:用移位指令、定时器、MOV都可以;

楼主:
PLCS7-200的,能否教下程序!

网友D:
用移位指令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