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STEP-7中DB块和背景DB块能在线修改完下装吗?后果如何?

网友A:
如仅修改值可以通过监控修改变量中修改。
结构修改后下装是可以的,但下载后原PLC中的数据块的值全部变为STEP7中保存的值,同时要确认修改不会造成程序错误而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