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请教各位一个小问题:矢量型与v/f型有什么不同?转矩补偿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矢量控制可以在5赫兹至50赫兹转速范围内的恒转矩控制,50赫兹至最高运行频率的恒功率控制;V/F控制就不同了,它在5赫兹至35赫兹,都不能实现恒转矩控制,只有在35赫兹至50赫兹才可以实现恒转矩控制,在50赫兹至最高频率的转速范围,V/F控制做不到恒功率控制。
综上,矢量控制可以实现电机的闭环转矩控制与功率限幅。而V/F控制做不到这一点。他对电机电流的控制是开环的。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对于矢量控制,转矩补偿是通过附加补偿电流给定实现的。对于V/F控制,转矩补偿是在转速的起步阶段通过提升电机的电压实现的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