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相

楼主(2009-03-05):
一般的输入端X0能够检测到伺服电机的Z相信号吗?

网友A:
要先搞清伺服驱动器上输出的信号是差分信号还是开路集电极信号;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伺服、什么PLC
三菱的Z向是集电极信号,
有的PLC,原点回归指令比较简单,不需要用到这个信号

楼主:
集电极开路,松下A4

楼主:
今天再来学习Z相

网友C:
如果电机的转速不是很快,接好线,是可以接收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