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查查缺点

楼主(2009-03-05):
PLC控制伺服回原点
不用传感器
先让轴一个方向走,同时调到第二增益,当碰到终端时候,产生转矩信号使轴反走,然后检测第一个Z相信号,停止。

看上去准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对,这样回原点怪怪的。。。

另外:上述PLC为台达PM

网友A:
台达的没有用过
不过三菱的Q系列的我用过,有类似的回原点方式,没有反转,就在这个位置停止了,回原点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