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电池更换

楼主(2009-03-05):
请教各位师傅:

     我单位是一个水利单位,与长江通航进出船舶,采用的是一套西门子的PLC.开启闸门控制.不可以有一点的误动作.要不后果不堪设想,这套电器设备还带有液压装置,
我想问大家的是,在操作控制柜后面有一个不间断电源,我看见好象是接在PLC上面的UPS电源,在01年投入安装使用,这多年的那个电源的电瓶是否没有用的,停电时是不是会把PLC上面的数据会丢失,为了防止数据的丢失,应该如何处理?
    我在单位里做电工,这个PLC还没有接触过,多次跟单位里将要公派出去学,单位不肯,应为没有坏,还好,所以一直对这不懂,领导只管吃喝去了.

                                     还请师傅们指点,在此感谢!

网友A:
有UPS电源是没有问题的。再说PLC内部也有电池的,具体用我长时间,就看一下相关的手册吧。

网友B:
PLC程序不会丢,PLC是什么型号的300还是200

网友C:
PLC主控单元上有电池,如果电量不足,会出现电池灯报警,那时在PLC通电的情况下,更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D:
三菱PLC 快没电时会有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在一个月内要换新电池否则数据丢失.

网友E:
在P;C的CUP模块内有个小电池,它是防止在断电情况下保存CPU内部的内容的,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可直接更换

网友F:
电池能用起码三年吧
你的PLC上面应该也有存储卡的吧
那样的话 只要有电 程序就不会丢

网友G:
呵呵;UPS只是给PLC不间断供电用的;
停一下只要设备允许,对PLC来说是可以的;

楼主:
我看我们那个东西是西门子的
从01年到现在.没有人管

网友H:
可以给PLC加个电池的,多买几个备着也可以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