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3-05):
现有一个系统,由4个安川伺服驱动器构成,2个400w,1个200w,1个100w
请问在给这四个驱动器供电时有必要每路采用独立的断路器吗,是否可以共用一个断路器

网友A:
最好设立独立开关,便于使用和维护。

网友B:
可以这么用,但不实用,一个不工作时,其他的也不能工作,不好查原因的

网友C(2009-04-24):
最好安装独立开关!
专业维修三菱主机板,温度板,比例板,安川,松下,三洋三菱伺服器,以及变频器,液晶触摸屏  机械手操作手柄         TOYO 注塑机电脑板,温度板,NISSE注塑机电路板
          注友电路板,东芝机电路板...
          深圳13427925065,孙生
欢迎来电探讨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