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有好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感觉功率因数高了,是可以省电的.因为功率因数高系统线路上的电流就会减小,从而线路上的压降也就小了,所在线路上的消耗的功率也会降低,从而可以省一小部份的电,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希望大家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A:
功率因数高无功损耗减小,对电网有好处,

网友B:
还有:
    设备的出力提高了,利用率高了,从这个方面看节能了

楼下继续

网友C:
COSф大于0.9 小于1

网友D:
功率因数提高后总电流会减小,正如楼主所说的可以节省消耗在线路上的一小部分电能。

网友E:
提高电能的效率了

网友F:
说到底肯定省,看一下电容投入前后的主进柜电流就明白了。

网友G:
消耗的无功功率小了,有功功率多了,其实就是节电了。

网友H:
消耗的无功功率少了,消耗在线路的电能降低了,也就是省电了。

网友I:
无功功率对供、用电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1 降低发电机有功功率的输出。
2 降低输、变压设备的供电能力。
3 造成线路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的增加。
4 造成底功率因数运行和电压下降,使电气设备容量得不到充分发挥。
适当提高功率因数就可以减小上诉的不良影响!

网友J:
功率因数低了,无功损耗就大,会被供电部门加倍罚款,从此种愿意说说提高功率因数就是省钱。

网友K:
可以节约一点,我们这里取的就是0.9的功率因数

网友L:
从电网角度来讲,是节能了,利用率高了,如果企业的功率因数低,电业局是要罚款的,反之,高了,有一定的补助。

网友M:
应该是省电

网友N:
功率因数高一定会省的啊,利用率高了嘛,而且电业局还会奖励的

网友O:
提高能效

网友P:
无功功率对供、用电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 降低发电机有功功率的输出。
2 降低输、变压设备的供电能力。
3 造成线路电压损失增大和电能损耗的增加。
4 造成底功率因数运行和电压下降。
适当提高功率因数就可以减小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