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指点一下:plc在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控制中有哪些应用.

网友A:
大材小用吧!!不就是开停,正反转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材小用吧!!不就是开停,正反转么?
还可以星、三角启动,延时启动,停止,如果有多台电动机,还可以顺序启动、停止,定时启动,如果加上变频器,还可以控制转速。总之,plc在电动机控制上,有很多作用。

网友C:
一般是PLC+驱动器+电机
好处是能对电机状态进行监控

网友D:
同意3楼意见!plc在大电机启动中可以简化电路并可对电机进行多种监控和保护。

网友E:
plc+变频器可以实现多段转速控制,恒压供水控制,简易数控机床控制等等。

网友F:
可以做星角启动,也可以做不泵的PID

楼主:
谢谢,提供这么多的应用。

楼主:
我想用有关plc和电机的知识做自己的毕业设计。

网友G:
plc与直流调速器通讯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