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刚接触PLC,今天我把plc里的程序读到电脑里了,怎么是读出模式,改不掉呀,我用的是GX Developer 8,三菱FX1N 40MR,有个输出点烧毁了想换个输出点。这个问题对于我这个刚接触PLC不到半个月的菜鸟来说太难了,请前辈指点下(我正在努力看教程,呵!!)呀,附件怎么不能传呀?

网友A:
工具栏 中 编辑 菜单下有写入模式供选择
也有快捷键F2
或是软件界面中有按钮 供点击,有时可能是网络原因上传不了附件
我现在想上个图给你看,也是上传不了

楼主:
按了F2不起作用。
郁闷
编辑菜单不让改
快捷按钮点下就自动回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了F2不起作用。
郁闷
编辑菜单不让改
快捷按钮点下就自动回去了。

大哥,你的GX Developer軟件安裝時選擇了監控模式,因此是不能新建程序或者修改程序的。

請卸載GX Developer,然后重新安裝,安裝過程中不要選擇監控模式。

网友C:
呵呵;
老是有人犯“安装監控模式”这种错误;
安装时那个界面不注意的话很多都把这个前面打勾;

网友D:
“安装監控模式”让某些人理解为不选中就不能监控的意思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