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用PLC发脉冲给驱动器,做普通的运动控制,系统要求不高!

请问除了 脉冲(方向)和伺服使能信号必须接之外,其它输入输出信号是否也要接?什么样的系统才需要接这些输入输出信号?

比如以下这些信号我就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以及是否可以不用!

平时大家都用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偏差计数器清零、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定位完成   这几个信号吗?

我做实验时只接了 脉冲(方向)和伺服使能信号 ,我曾经遇到过 ,设备运行时驱动器的脉冲接收信号线突然断了,接收不到PLC的脉冲信号,本来运行到该位置是不会撞机的,结果令一个轴移动过来把这个轴给撞了,我想如果PLC程序引用驱动器上的定位完成信号,那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但我观察了好多人家公司的机器,也没见到他们使用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偏差计数器清零、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定位完成  这几个信号啊!   是很复杂的机器才用到吗?

松下伺服:

输入--------

指令脉冲输入禁止

偏差计数器清零

报警清除

CCW行程限位 CW行程限位

输出--------

伺服准备好

定位完成

转矩限制

零速检测

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A:
偏差计数器清零、Z相脉冲集电极开路输出 、定位完成并不一定要接,要根据需要
可以接,也可以通过内部参数设置

网友B:
呵呵;用步进电机接线比较少;
伺服要根据说明来接,相对接的比较多;

网友C:
使能、清零、脉冲、方向这几个信号就差不多了

楼主:
好多供应商提供的机器都只见到用 ----使能、脉冲、方向

网友D:
都是高手耶!新人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多供应商提供的机器都只见到用 ----使能、脉冲、方向
有了这三个,就基本上可以动起来了(使能SERVO ON,和左右极限也可以在参数中设置)
清零不一定要接

网友E(2009-05-10):
我认为只要有必要使用就应接上,不过要确定双方接口电路相对应

网友F:
有些是根據你的要求接的!如果你的要求嚴格,那你就可以接!一般要求不高,接線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