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换上新买来的伺服驱动器,要做自动钢性匹配吗?

还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有内置实时自动调整功能,并不一定要去手动调整
在自动调整模式不行情况下,再去考虑手动调整
伺服参数有默认的,开始时一般只要设置,控制模式、脉冲形式、电子齿轮比等简单几个就能基本可以

网友B:
同型号的话原来的那台参数能读出来或以前有记录的话按那个把参数设成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C:
一般不需要的,内部设置的适合大部分系统
如果装上系统不行时,可以做个自动调整

网友D:
二楼说的我不太认可,因为各家的伺服自动调整功能都不是很准,还有些负载变化的,更是不能用自动调制功能,只能手工去调整。
同意三楼说的,如果型号相同,把原来的参数下载下来,上传到这个上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