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5):
还是老问题,07年曾在论坛上发过帖:我现在用的8台复盛空压机,型号全部是W5350,现有第二台开始出现如下问题,把机头和电机联轴器脱开,电机可以轻松启动,但带上机头后就不行,启动电流很大,超过1500A,(大概在启动后10-12秒,感觉有时没到星三角切换就跳了,有时在切换时跳,现设置的星三角启动切换时间是14秒))直接跳断路器。而把机头换到其它的机组上又有可能启动。现新修复回来的机头又是样,电气控制回路、接触器、线路全查过了都没查出问题,厂家一口咬定机头修好的没问题,进气阀动作正常,油路正常(把油分、油过滤器都换了新的)还是启动不了,急求各位大虾支招!!!!

网友A:
有没有检查空压机的排气阀及排气管路?

楼主:
楼上的可以说详细的吗?

网友B:
先查电机,而后查空气滤芯,特别是滤芯下面的密封看有无损坏,如有注意清洗油路

网友C:
楼主可以先检查电机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空气活塞是否正常

网友D:
你还是看一下电机里的连角线开没有,打开电机看一下.

网友E:
螺杆式的吧,负载太大了

网友F:
看看电机轴承怎么样,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换一对轴承试试

网友G:
是的,轴承很关健,年头长了,机械磨损最好要检查一下

楼主:
轴承会影响到电流吗,在没有出现扫膛这种严重的情况下,只是电机振动加大吧。谁知道空压机油路和气路的清洗有没有相应规定?

网友H:
机头有无安装好  会有卡机的现象吗? 启动时候机头转动声音是否异常?  还有检查下气门阀是不是不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