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能流?

楼主(2009-03-06):
什么是能流?

网友A:
就是从母线流向各个元件的电流,是虚拟的,

网友B:
能流,就像电流一样看不见的 只是一种假象的说法吧
永宏PLC,斯美特,威纶触摸屏,伺服电机
丁先生①③⑧①②⑤②③①⑧O
QQ ②④O⑤④OO⑧⑤
邮箱 ding4614@sina.com

网友C:
所谓“能流”,他的反面就是“不能流”!O(∩_∩)O哈哈~
冷笑话说完,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