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根据公司的设备要求自己编写的一份工艺规程,
唐山XX设备有限公司
设备配套控制柜制作工艺及规程
1.  检查柜体。
2.  电气元件及其组装板的安装结构应尽量考虑进行正面拆装。
3.  各电器元件应能单独拆装更换,而不影响其他元件及导线束的固定。
4.  柜内的PLC等电子元件的布置要尽量远离主回路、开关电源及变压器,不得直接放置或靠近柜内其他发     热元件的对流方向。
5.  端子应有序号,端子排应便于更换且接线方便;离地高度宜大于350mm。.
6.  紧固件应采用镀锌制品,螺栓规格应选配适当,电器的固定应牢固、平稳。
7.  新落料的导轨端头处均需剪斜口,以防工作时的意外。
8.  线槽应平整、无扭曲变形,内壁应光滑、无毛刺。
9.  线槽的连接应连续无间断。每节线槽的固定点不应少于两个。.
10. 线槽接口应平直、严密,槽盖应齐全、平整、无翘角
11. 固定或连接线槽的螺钉或其他紧固件,紧固后其端部应与线槽内表面光滑相接。
12. 线槽的出线口应位置正确、光滑、无毛刺。
13. 断路器和接触器和热继电器等元件的接线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30mm。
14. 电气元件的安装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15. 端子与线槽直线距离20mm。
16. 固定低压电器时,不得使电器内部受额外应力。
17. 当采用卡轨支撑安装时,卡轨应与低压电器匹配,并用固定夹或固定螺栓与壁板紧密固定,严禁使用变     形或不合格的卡轨。
18. 电器元件的安装紧固应牢固,固定方法应是可拆卸的,元件附件应齐全、完好。.
19. 面板上安装元件按钮时,为了提高效率和减少错误,应先用铅笔直接在门后写出代号,再在相应位置贴     上标签,最后安装器件并贴上标签。
20. 按钮操作应灵活、可靠、无卡阻。
21. 集中在一起安装的按钮应有编号或不同的识别标志,“紧急”按钮应有明显标志。
22. 导线应严格按照图纸,正确地接到指定的接线柱上。
23. 接线应排列整齐、清晰、美观,导线绝缘良好、无损伤。
24. 控制线路最小线径为1.0mm2;动力线路最小线径2.5mm2。
25. 主电路导线头、尾端部及中间一律用彩色塑套管进行标示(黄、绿、红)。
26. 工作电压为380V及以上的电源线用黑色导线连接。
27. 导线工作电压为DC24V电源线用普兰色导线连接。
28. 截面为2.5mm2及以下的多股铜芯线的线芯应先拧紧搪锡,或压接端子后再与设备、器具的端子连接。
29  导线的规格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规定;当设计无规定时,包括绝缘层在内的导线总截面积不应大于线槽截     面积的60%。
30. 剥除绝缘层时,不得损坏线芯,线芯和绝缘层端面应整齐并尽可能垂直于线芯轴心线。线芯上不得有油     污、残渣等。
31. 剥除导线绝缘应采用专用剥线工具,不得损伤线芯,也不得损伤未剥除的绝缘,切口应平整。
32. 导线与电器元件间采用螺栓连接应牢固可靠。
33. 电柜内所有接线柱除专用接线设计外,必须用标准压接钳和符合标准的铜接头连接。
34. 压接前检查接头,不得有伤痕、锈斑、裂纹、裂口等妨碍使用的缺陷。
35. 柜内PLC输入回路的布线尽量不与主回路及其他电压等级回路的控制线同线槽敷设。
36. 避免将几根导线接到同一接线柱上,一般元件上的接头不宜超过2~3个。当几个导线接头接到同一接线    柱上时,接触应平贴、良好。
37. 控制器的工作电压应与供电电源电压相符。
38. 面板接线的外露部分应该用缠绕管保护。

39. 检查电路时检查一路断开一路,以防止假回路的产生。
40. 当用万用表电阻档检查线路时,要断开变压器端子的一端。
41. 检查主电路的相位连接。
42. 重点检查接地线的连接。
43. 检查连接导线的型号、规格、使用的正确性。
44. 检查线端接头的制作质量,连接应牢固。
45. 检查线端标记的正确性及完整性。
46. 检查导线布线和捆扎的质量。
47. 通电时必须至少有两人在场。
48. 初次通电时检查时,不要同时合上两个回路。
49. 先检查所有电源回路电压,再检查控制电路动作情况。
50. 电源回路检查时,同时填写电源回路检查表格。
51. 检查各个元件型号和图纸是否与材料表相符。
52. 设备铭牌、型号、规格,应与被控制线路或设计相符。
53. 检查螺丝是否有松动。
54. 出厂电柜内部清理干净。
55..配电板用的电气元件应牢固地安装面板上,并有放松措施,便于操作和维修。

楼主:
只适用于我们自己公司

网友A:
很有借鉴意义的资料,不错 顶起来

网友B:
很有帮助,我们公司一直没有相关的标准呢

网友C(2009-04-25):
正在设计,参考一下,大有收获。

网友D:
很好的东西受教了!

楼主:
大家可以给点建议啊!

网友E:
当时攒柜子是按部就班,可后来改建后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