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法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9-03-06):
永宏使用手册基本应用指令的11号加法指令,“U/S=1时,将Sa与Sb以正整数(Unsign) 运算法则作加法并将结果写入D去,同时若和为0,则FO0(D=0)设为1”,问既然是正整数相加怎么和会为0?

网友A:
如果是“U/S=0”,那不就有和为0了嘛。没必要为此而做两个指令,当然是一个指令里都照顾到啦。

网友B: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正整数相加时不会出现0的情况!那么在正整数相加时FO0是多余的!
不过永宏PLC是可以在U/S=1时SA和Sb都为零的
问 下那0在永宏PLC中算不算正整数!??
很是有趣!!!!!!!!!

网友C:
看在哪些场合,如果是在定位上,则0代表无穷,就谈不上整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