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请教一种方法实现跑马灯的循环右移?注:输出点为10个,具体怎样实现10个输出点的控制。

网友A:
不是有循环右移指令么,FUN54.
如果要对10个位进行控制,那可以用“位元位移”指令FUN6,将溢出位bit9接回bit0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顶下
FineDe

网友C:
方法有的是,大家可以贴来看看啊  ,回去俺也写个

网友D:
方法多,来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