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自力式压力调节阀仅靠介质自身的能量来驱动,既节能又环保,使用方便,安装完毕后设定好压力值即可投入自动运行,在对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又缺乏电源、气源的场合,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详:http://www.1718sh.com/
用于蒸汽管道的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安装时必须在执行器和管道之间加一个冷凝罐,不能让蒸汽进入执行器膜头,而且,调节阀必须头朝下安装,冷凝罐要高于膜头,初次使用,一定要将冷凝罐和膜头中加满水。 不能因漏水导致冷凝罐里的水慢慢漏光,蒸汽进入膜头,烧坏了膜片。因此,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在蒸汽管道上使用时,安装、维护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为保证调节阀正常运行,千万不能让接头漏水,不能让冷凝罐缺水,要定期检查,适时加水。其实,不光是自力式压力调节阀,就是其它的自力式调节阀,在使用时也需注意维护和保养才行。
另外,蒸汽压力如果较高,最好选用活塞式执行器,而不取薄膜式执行器,因为膜片一般能承受的压力不超过0.4Mpa,过此虽然能用,却要大大降低使用寿命。详:http://www.1718sh.com/

网友A:
自力式压力调节阀经常使用,一般是走氢气和空气用,还真没有用过蒸汽。
看来用于蒸汽,要考虑的情况还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