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楼主(2009-03-06):
请教3点模拟输入采样是什么意思?新学者请教大家。

网友A:
是不是指有3路模拟量输入
PLC接了3路模拟量,你的PLC上应该有模拟量模块的吧

网友B:
你FX2N如果是采集三路模拟量输入信号的话,应当配的是FX2N-4AD;

网友C:
看下PLC接线图,就知道了,应该有3路模拟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了。

网友D:
可能就是指有三路的模拟量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