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仿真问题

楼主(2009-03-06):
请教一个关于三菱触摸屏仿真问题,我已安装了三菱触摸屏设计软件和三菱触摸屏设计软件,就是不知道触摸屏设计时如何调用PLC编制好的程序,他们两者的信号是怎样在连接的,
例如 |------|x0|---------(y0)-----|
触摸屏设计软件中启动按钮选择X0,指示灯选择y0,进行仿真时,按启动按钮,指示灯不亮。

不知道表达的是否清楚

网友A:
呵呵;这个要在PLC仿真;
你也可以用GOT仿真时连上真实的PLC,在画面上监控一下;
另外提示一下:
输入X0是不能在触摸屏上控制的,只能在屏上显示,不能强制输入;

楼主:
楼上朋友,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触摸屏如何仿真

网友B:
三菱触摸屏仿真有两种方式,首先要安装触摸屏的仿真软件
1。可以连上PLC进行无触摸屏仿真
2。也可以不连PLC,用PLC的仿真软件一起仿真,但此时要注意两个仿真的版本要一致

仿真启动了,就可以用鼠标代替手的触摸试验程序了

网友A:
还是用真实的PLC,连上电脑,电脑上开启触摸屏的仿真软件,用鼠标就像操作GOT一样;
上面的LD X0 OUT Y0是PLC的程序;
在GOT上可以监视X0 Y0的状态;

网友C:
我认为顶楼的朋友说的对,你把软软元件换成M再看看,只要把内部的设置搞正确我想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D:
仿真时要先开PLC的仿真,再开触摸屏的仿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仿真时要先开PLC的仿真,再开触摸屏的仿真

驱动触摸屏仿真时,他自然就启动PLC的仿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