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可逆马达

 搜索马达

  可逆马达的运行原理与感应马达一样,但是具有特殊设计,可以瞬间逆向旋转。可逆马达拥有一个内部摩擦制动器,用于在电源关闭时减少超限运行,并且启动扭矩大于类似尺寸的感应马达。
合于需要频繁停止、启动以及快速逆转的应用领域。采用间歇运行方式,最多不超过30分钟。

1.可逆马达的特征
  →
2.制动器结构
  →
3.运行时间和升温
  →
4.外部结构

1.可逆马达的特征

-
-
-
-
-
-
-
-
可逆马达是电容式单相感应马达, 因而其主要特征与感应马达一样。
可以进行频繁的逆向运行。可逆马达可以进行正向或逆向运行。此外,定子的主副线圈都拥有以相同方式生产的绕阻,以确保相互之间具有同样的特征。参见(图2)。
此外,可逆马达的启动扭矩较大,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频繁转向(正向与逆向)。参见(图3)。
临时制动器用于防止超限运行,其较小的保持力可在停机时防止超限运行,从而提供出色的瞬间停机。
转换开关可以帮助马达在短时间内非常轻松地实现逆向旋转,因此适用于频繁改变旋转方向(正向与逆向)的运行。因此,这种马达被称为可逆马达。
额定运行时间为30分钟。可逆马达的设计特征使之能够控制旋转方向的改变,因此与感应马达相比,其输入损耗更大,升温更高。因而,额定运行时间被限制为30分钟。
因此,30分钟的额定运行时间是指在升温的安全上限内,马达至少可以连续运行30分钟。
一般来说,可逆马达在转数以及扭矩、电压和电容器特征方面与感应马达是一样的。

尺寸
输出(w)
型号名称
保持扭矩
过载运行
(g.cm)
(n.cm)
单相
60mm
6
s6r06g∴
50
0.5
4
70mm
15
s7r15g∴
130
1.3
5
80mm
15
s8r15g∴
150
1.5
5
25
s8r25g∴
150
1.5
5
90mm
40
s9r40g∴ ( )
400
4.0
6
60
s9r60g∴ ( )
400
4.0
6
90
s9r90g∴ ( )
400
4.0
6(表1)可逆马达保持扭矩和过载

2.制动器结构

-
-
-
-
上述制动器结构在摩擦负荷方面有所限制,因此我们将制动力调节到大约马达输出扭矩的10%。
(表1)中表示保持扭矩和超限运行的数字在各个马达中或多或少会有些偏差。这些数字还会因运行时间和环境温度而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建议仅将表中数字作为参考之用。
可逆马达的额定扭矩、启动扭矩和电流都是在装有临时制动杆的情况下测得的。因此,即使在选择马达时使用了表中相应的数字,也不会产生什么问题。但是,建议选择马达时要慎重,因为这些数字会因马达所使用的制动杆而存在一些偏差。
务必谨慎,因为在运行初期保持扭矩有可能低于(表1)中的数字。

3.运行时间和升温

-
-
-
-
-
-
-
-
-
虽然为可逆马达规定了30分钟的额定运行时间,但是如果短时间内频繁地反复运行和停止(开-关),马达寿命也会因运行条件而发生变化。
如果可逆马达在短时间内频繁地反复运行和停止(开-关),启动电流会增加,引起马达升温。但是,让马达多停止一会,可以得到更长的额定运行时间,因为停止让马达有机会自然冷却、进行降温。
间歇(开-关)运行的条件由(图4)中的a-f决定,f表示连续运行。
(图5)-(图8)所示的特征值代表200v 50/60hz马达的测量值。当然,220v 60hz马达的特征值稍大一些,因为电压增加了大约10%,因此建议在低于环境温度的温度下运行。
升温测量是在马达无负荷、无热传递(通过外部触点)的情况下用自动温度计进行的。这种方法能够提供尽可能最高的升温。尤其要指出的是,如果负荷或惯性负荷超过额定扭矩,启动或转向就需要更长的时间,从而导致更高的升温,用户必须注意。
可逆马达的特定升温一般是60℃(△t值),注意不要超过该温度。此外,马达的输出越大,运行时间越短。
实际上,有可能单独使用马达,但大多数情况下马达是与减速机一起使用的。因此,当s8r25gd马达在无负荷情况下与s8ka50b减速机一起使用时,升温如(图9)所示的l曲线,而且与(图7)所示的马达相比,升温时间大约会长30分钟。
(表2)显示了安装面所用的各种散热盘。此表指出,散热盘的直径加倍时,温度会减少6℃左右,并且由于铝的热导率更强,铝制马达的升温幅度小于钢制马达。此外,如果对铝进行喷涂,温度会减少3℃左右。
原则上是将线圈温度控制在绝缘等级的特定温度以下。表面温度保持在90℃以下。马达的温度因负荷、运行周期、安装方法以及环境温度而异。
温度上升曲线
散热盘类型
直径(mm)
金属
油漆
l
-
-
-
m
200

未油漆
n
200

未油漆
o
400

未油漆
p
400

未油漆
q
400

黑色

4.外部结构

带ce标记的可逆马达在其背面装有盖板“a”,以提高防尘防水性能(参见以下数字)。
因此,马达长度多出了4.0mm左右,使用时请注意。.
带ce标记的可逆马达
项目
规格
绝缘电阻
在常温、常湿度下马达额定运行后,以dc500v高阻表测量线圈和外壳间,测量值在100mω以上。
绝缘耐压
在常温、常湿度下马达额定运转后,在线圈和外壳间施加一分钟50hz或60hz、1.5kv电压,亦无异常。
升温
马达额定运行后,温度计所测温度的增加不超过60℃(如果是带风扇的马达,则不超过45℃)
绝缘等级
等级e(120℃),ul马达等级a (105℃)。
过热保护装置
内置式热保护器(自动返回型);打开:120℃±5℃。关闭:77℃±5℃
环境温度
-10℃ ~ +50℃ 【带ul、ce标记的马达:-10℃ ~ + 40℃】
环境湿度
最大85% (无冷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