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电磁制动马达

 搜索马达

这些马达直接与故障安全电磁制动器相连。电源关闭时,制动器被激活。马达立即停止,并将负荷保留在原位。电磁制动马达适合于频繁反复的瞬间逆向或将负荷保留在原位。
→1.电磁制动马达概况
→2.无励磁运行式电磁制动器
→3.运行时间,制动特征

1.电磁制动马达概况
-
-
-
-
-
-
-
ac无励磁运行式电磁制动器安装在马达背面,使马达能够在电源关闭的同时停止,并将负荷保留在原位。
马达在作为动力的情况下,如要在短时间内停止,把负荷物维持在原来位置时,马达在关闭电源后不会瞬时停止,感应马达会过转30-40 圈,可逆马达会过转5-6圈(限于马达单体,无负荷的情况下)。
因此,如果需要马达立即停止,可以使用制动器。但是制动器是一种电子制动回路,使马达能够立即停止,但是不能保持力矩(无负荷情况下超限运行不到一圈)。
因此,如果需要保留负荷,可以使用电磁制动马达。
ac无励磁运行式电磁制动器安装在马达背面。
如果电磁制动马达有负荷,那么电源关闭时会出现过转1-4圈。
可以实现频繁的瞬间换向(正向和逆向)。凭借简单的控制器,每分钟可以停止6次(但是停止时间请保持3秒以上)。
马达和制动器可以使用同一个电源。制动器中有整流电路,因此制动器可以使用马达所用的ac电源。

2.无励磁运行式电磁制动器

(1) 结构和运行原理
-
右侧的(图1)是电磁制动马达的结构图。此电磁制动马达属于无励磁运行式。给线圈施加电压时,被弹簧止住的电枢就会挤压弹簧,拉开电枢和制动器的距离以释放制动力,然后马达轴就可以自由转动了。此外,切断施加在线圈上的电压(打开)时,由于弹簧弹性,电枢对制动衬面造成压力,使之产生制动力,从而使马达轴停止运行。

 (图1)电磁制动器的结构图

(2) 电磁制动器的特征
-
这是ac无励磁运行式电磁制动器,可以直接连接到马达上。电源关闭时,马达立即停止,并且负荷被保留。保持力为2-10kgf*cm~10kgf*cm。关闭电源时,如果需要更安全的制动器,那么这种类型的制动器是最适合的,因为电源关闭时保持力将被保留。

(3) 连接方式造成的制动时间差异
-
可以按照(图2)所示进行连接。但是,如果需要更加简单的连接方式,则可以选择(图3)所示方式。在(图3)中,即使制动器的励磁消失,磁铁的制动时间大约长50兆秒,这是由于制动发生时电磁制动器的磁铁绕组造成的。

∝ 注)(图2)和(图3)中所示电磁制动器引线的颜色:单相ac110v是蓝色,单相ac220v是橙色,三相380-440v是黄色。
尺寸
输出
电压
频率
安培
输入
制动扭矩
(mm)
(w)
(v)
(hz)
(a)
(w)
(kgcm)
(nm)
∴ 60
6
单相
100(v)
单相
200(v)
三相
200(v)
50/60
0.031
3.1
2.0
0.2
∴ 70
15
0.031
3.4
2.0
0.2
∴ 60
15
0.054
5.4
4.0
0.4
25
0.054
5.4
4.0
0.4
∴90
40
0.100
10
5.0
0.5
60
0.100
10
5.0
0.5
90
0.100
10
10.0
1.0
∴80
25
三相
400(v)
50/60
0.031
6.3
4.0
0.4
∴ 90
40
0.043
8.5
5.0
0.5
60
0.043
8.5
5.0
0.5
90
0.043
8.5
10.0
1.0
(表1)制动器规格(故障安全电磁制动器类型)

3.运行时间,制动特征

(1)以s8r25gb-e为例,并将其与s8ka30b相结合来驱动惯性体(gdl2= 1000kgfcm 2)。要计算电源频率为60hz下的运行时间、制动时间和超限运行,首先如下所述转换马达轴负荷的惯性扭矩。
以si为单位,惯性惯量为i,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2) 超限运行
*如(图6)所示,马达轴的超限运行是mn ≒2.5转数。因此,减速机的输出轴拥有如下所述的超限运行:

(3) 运行时间和制动时间
* 如(图6)所示,运行时间t≒ 90[兆秒],制动时间 t≒ 130[兆秒]。
* 制动马达的运行时间是马达运行时间和电磁制动器开启时间之和。因此,如果电磁制动器开启时间较短,马达就能迅速启动。
* 建议在马达开始运行前,制动器至少开启10兆秒。
(fig.5)
电磁制动马达的一般规格
项目
规格
绝缘电阻
在常温、常湿度下马达额定运行后,以dc500v高阻表测量线圈和外壳间,测量值在100mω以上。
绝缘耐压
在常温、常湿度下马达额定运转后,在线圈和外壳间施加一分钟50hz或60hz、1.5kv电压,亦无异常。
升温
马达额定运行后,温度计所测温度的增加不超过60℃(如果是带风扇的马达,则不超过45℃)
绝缘等级
等级e(120℃),ul马达等级a (105℃)
过热保护装置
内置式热保护器(自动返回型);打开:120℃±5℃。关闭:77℃±5℃
环境温度
-10℃~40℃
环境湿度
最大85%(无冷凝)

网友A:
在设备上使用过这种电机,只是知道内部装有制动装置,今天才真正了解了他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