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问题

楼主(2009-03-06):
请教各位老师,电阻元件5W4RJ各位数字字母所代表的含义。

网友A:
5W表示额定功率为5W,4表示阻值为4欧,RJ表示精密合金箔电阻。

楼主:
谢谢大名老师!

网友B:
5W表示额定功率为5W,
4R表示阻值为4欧,
J表示5%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W表示额定功率为5W,
4R表示阻值为4欧,
J表示5%误差。
  xin工说的很好呀。

网友D:
老信 说的对  我说一下色环的电阻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
分别表示 1  2  3  4  5  6  7  8   9  0   四色环的 :前两位表示为有效数字 也就是说
色环的颜色对应的是几,就表示的是几。第三位表示的是0的个数 是几就表示有几个0(或者说表示的是10的几次方)当第三位是金色时表示为几点几的电阻(或者说表示为10的负一次方)第三位是银时表示零点几的  。 第四位表示的是电阻的误差值 金色表示为±5%  银色表示为±10%  无色表示为±20%的误差。看时注意 靠近电阻引线一端的色环为第一个色环。
例: 红红红金  表示为2200Ω阻值的电阻 也就是常说的2.2K  误差±5%
      黄紫绿银  表示为4700000Ω阻值的电阻  也就是常说的4.7兆  误差±10%
特例:蓝灰金金   表示为6.8 Ω阻值的电阻  误差±5%
       橙橙银金   表示为0.33 Ω阻值的电阻  误差±5%
 五色环的是前三为是有效数字 第四位是0的个数 第五位是误差值 五色环的一般都是精密电阻,第五位是棕的误差值是±1% 红是±2%

网友B:
电阻尾部字母:
F=1%误差
J=5%误差
K=10%误差
无=20%误差。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这下明白了。

网友E:
呵呵,还是老师傅厉害啊,差点被瞎说的给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