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AD等模块

楼主(2009-03-06):
FX2N-2AD、4AD、8AD等模块的采样频率的比较,平均频率都是K20吗?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可以对缓存进行设置,改变每个通道的采相数;
最后得到的数值是平均值;

楼主:
在FX2N-2AD中
DINC   D118
DADD  D114  D100  D114
DADD  D116  D102  D116
DCMP  D118  K20    M132
K20为采样平均频率,我设置成K40为采样平均频率行不?

网友B:
设置40是没问题的,设置后不行的现象是什么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