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6):
1  请教此型号机器,新的触摸屏多少钱?
2  三菱F940GOT-LWD-C型号机器通讯口输出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A:
F940GOT-LWD-C价格2000多,多多少,可以问当地的供应商
不过现在这个都是有替代的新产品GT11了,价格差不多,但性能要增加了好多
如果是新买还是买新产品

F940GOT-LWD-C不用考虑电压,这个要单独供电的
如果是F920,是通过通讯口从PLC得到工作电源的

网友B:
呵呵;他问的应当是通讯口电压,不是电源的电压;
通讯口电压就不要关心了,上面两个通讯口,RS422     RS232各一个,能正常通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