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伸缩门控制器

楼主(2009-03-06):
电动伸缩门控制器能不能改为:由遥控器控制两只继电器,再由两只继电器控制门开启或关闭。原来的控制器太复杂,有太多电子元件。

网友A:
当然可以,可以用两个按键的遥控器,然后用继两电器互锁。不过这样不安全。

楼主:
为什么会不安全?

网友B:
什么才叫安全呢,怎么不解释就溜走了

网友C:
控制器上有许多保护电路:防跑偏的感应器控制电路;防撞感应控制电路;过压保护电路;控制门灯的启停电路等等。如果你要改,那么这些电路全部失效。

网友D:
如果因为“原来的控制器太复杂,有太多电子元件”。而去改造成简单电路控制!??
十分不妥!不能理解!!

网友A:
小代说得很有道理,比如改装前:门在关闭时遇到障碍物就会自动打开,改装后:电机靠上下2个限位来控制开启它和停止,故改装后:在关门时即使遇到障碍物关门电机还在往关门方向转,你说这样能安全吗?

网友E:
当然可以,但如果原先很复杂,一定是有对应的作用的

网友F:
我个人不赞成还是不改的好,具体原因5楼的楼主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G:
原则上PLC或其他电子控制电路都可以用继电器代替.这种门可用几个小继电器(一元钱左右一个)配合限位遥控或雷达地磁组成安全系统,再驱动接触器控制电机走向.事实上现在有些控制板坏了就是这样改装的,运行也还正常.

网友H:
不建议改动的。不能仅为电路复杂就改动。原控制器上有很多保护功能。改动后控制简单,但不安全因素高很多,且电机就易出现故障的。

网友I:
我来灌水:改电路要注意电机装过电流保护和障碍探测装置,如果前面有东西挡住了电机还使命往前跑,那不是不安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