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今天在广东美芝调试设备 出现了几个怪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

是一个技术改造的项目 主要功能是上位机发一个数据给PLC,PLC接收到以后驱使气缸推出一个对应的滑片并输送到特定的位置。在输送带这个特定的位置处有一个信号开关  用的是基恩士的FS2-62。当手从这个位置把滑片拿出来(信号开关从有变为无)以后,算一次自动循环完成。检测到滑片已被取出(信号开关为无),然后再推出下一个滑片,如此循环。

这个设备已经运行了10个月左右,今天调试有如下问题:

1.厂家提出滑片拿出来后,有时候下一个自动无法开始。必须要手在感应一下开关,下一个循环才能开始(即才能推出下一个滑片)。这种情况大概是做两百个滑片的时候会产生一两次。似乎是一个随机发生事件,我找不到原因。我的分析如下:既然能正常生产 说明线路和程序没有问题。所以我怀疑是开关信号不可靠(认为有时候信号没有检测到),但是似乎也不太可能啊。由于PLC串口要连着触摸屏(F940,不带透明传输功能),串口通信模块要连上位机,而这个情况又是在自动生产中随机产生的,我似乎也没有办法对自动过程做在线程序监视。

2.也是一个偶然事件。我把PLC处于STOP在线监视输入信号时候,结果无意中发现无论外部旋钮是手动还是自动,手动信号始终是通的。我一开始认为是这个旋钮坏了,导致手动被常闭了,但是无意中把PLC总电源关了重开,居然信号又正常了。怪事!

这是我今天碰到的问题。任何现象总是有原因的(包括偶然事件),我想请问下 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会是什么呢?特别是第一条帮忙分析下,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解决办法和思路,郁闷中~~~!

楼主:
都不来冒泡 我顶一下先
补充说明一下
触摸屏要显示对应的数据,所以在生产的过程中  触摸屏是必须要连接PLC的

网友A:
本人怀疑是PLC有时没扫描到该信号,可以加中断试试。

网友B:
能正常运行好多次,程序应该没什么问题,
偶尔出现不动,用手感应下会继续
会不会上滑片中有不符合标准的,没感应到

网友C:
PLC也是三菱的话在F940上进入后台,也可以监控;

网友D:
如果是200个左右就出现一次,好像不是产品不合格造成的。还是要监控出现故障时,现场产品的情况 和程序执行对照一下。

网友E:
可能是PLC上电后,有些点不在初始位置。必须程序重新初始化一些各个输入输出点。

网友F:
1.换个感应开关试试。
2.把脉冲信号延迟一点试试~~跟PLC扫描周期有关。

网友G:
程序有错误

网友H:
我个人认为是感应开关出现了故障,换一个试试吧,由简单向复杂,一个一个排除
再不行的话就连机看看,有没有接头的松动?

网友I:
程序应该没问题吧,用了10个月了,应该是别的问题,外部接线有松动呀什么的。

网友J:
检查那个信号开关!滑片拿出来时由于手的抖动可能产生两次信号,所以要再遮挡一次才恢复正常.可在程序里用SET来固定信号,并用延时(两次自动循环中可能的最短时间)来RST信号.

网友K:
第一个问题可能与扫描周期有关系,所以还是程序编写的问题。有时候程序不优化,会是这样的,大部分时候正常。这就是所谓的设备的程序不可靠。

第二个问题好像不是偶然的,你的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如果是两位的,那手动很可能就是常闭啊

网友L:
14楼主的说的很好,我也是这个意思,楼主先检查检查看看

网友M:
我认为13  14 说的很对.我曾经遇到过计数器测一下变几下情况.有抖动的情况.照14楼说的优化下程序.应可以解决.

网友N:
应该是程序的一个随机错误,这错误与plc的扫描时间有关系啊,加点延时应该可以啊 -

网友O:
监控一下程序,看看是信号没有检测到,还是程序有问题

楼主:
偶找到原因了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大虾米的指导~
我现在已经找到第一个的原因的了~~
是因为气缸在推出滑片的时候 会对机械产生一定的震动,导致关电传感器的探头出现细微的偏移,可能是由于这个传感器当时安装的时候处于临界感应位置  所以导致有时候信号不能正确的检测  当滑片已经取出的时候 它并没有检测出滑片已经被取出 所以这个循环没有完成  下一个循环无法开始 当有手指感应了这个开关以后 就可以启动下一次的循环了
这个原因是我在偶尔一次发现滑片取出以后 发现这个开关的指示灯依然有一个是亮的(这个开关有两个指示灯 具体不晓得是起什么作用 也没有找到资料) ~~所以在找原因发现开关的探头已经位置略微有点偏移 信号不消失  才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