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大家好,第一次使用工业以太环网做监控,现在上位机与PLC通讯编程有不明白的地方,望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目前的方案是这样的,分别有三个站1#站选CPU315-2DP+cp343-1,以及对应的IO模块;2#站选配情况和1#站基本相同,监控对象和功能也一致;3#站是早期投入运行的一套s7-200系统,选用为CPU226+CP243-1,以及IO模块组成。现在每一站配交换机一台,连成工业以太环网(因为各站间距离很远)。各站之间不需要通讯,通过环网主要是向上位机传输实时监控信息,上位机集控室距离各站也很远,上位机具备远程鼠标控制功能。

我的问题是:以这样的方案来做,如何编程,使上位机和各站间能进行信息交换?各站需要设置哪么参数?望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工业以太网中上位机和PLC通讯编程求助
大家好,第一次使用工业以太环网做监控,现在上位机与PLC通讯编程有不明白的地方,望各位朋友帮忙,谢谢了。
目前的方案是这样的,分别有1个站1#站选CPU315-2DP+cp343-1,以及对应的IO模块,现在配交换机一台,连成工业以太环网(因为各站间距离很远)。如何建立PC机与PLC通讯.谢谢了

网友B(2009-05-20):
做广告的是比我勤快。
我也不知道以太网环网是什么样的,我说一种简单方法,肯定低成本高可靠,而且我们已经实践证明了。
你用3对光纤收发器(6个),以上位机的位置为中心,每对光纤收发器连接一个站,如果距离远建议选单模光纤。上位机附近加上一台最普通的机架式交换机,上位机也连到这个交换机上。硬件就这些了。光纤收发器的价格应该400元左右,加上乱七八糟的接线盒什么的也不会超过600(这些都是很好的了,最便宜的价格可以÷2),6个点大约3600,那个交换机大约600(16口的,用5、60的也行)。光缆大约2元/米。
熔接后对你来说就和用普通网线连上的一样,软件用西门子的WINCC就很好了,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WINCC不能直接连200,网上下载一个西门子的PCACCESS1.0SP2,200的通道通过这个OPCserver连接(其实,用这个连接200更简单,连变量都可以直接利用200PLC程序里面的),只是OPC的速度稍微慢点儿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