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以前用过欧陆的,现在做一个小项目,想选用国产品牌的
大家能否就自己的经验推荐一下
做广告的可以走开

网友A:
你能不能说说,小项目怎么个小法?电流小?还是费用预算少?这个项目的工艺要求?只有明确这个项目的需求,才有可能参与技术方案讨论嘛。关注...

网友B:
楼主还是把一些主要的参数说一下啊。不然我怎么知道啊

网友C:
我们用过ABB的DCS400 系列产品,质量不错,国产的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D:
如果楼主的"小"是指功率和体积,那么松下的可以用.价格与国产同类机相当.(申明:不是做广告,本人在许多小项目中用过).

楼主:
就是预算不是太多
电机是45KW的
电枢电流97.5
现在我看了一个叫英杰的,还有个叫凌阳的
不知道各位大哥用过没,效果如何

网友A:
西门子的6RA28是廉价的直流调速器,不超过1万元即可买到,不知是否满足预算。另外你这个项目的直流调速是否需要弱磁?

楼主:
我需要自带励磁电流输出的调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需要自带励磁电流输出的调速器
6RA28的励磁电流就是自带输出的,但是它是固定的,不可调的。所以,如果不弱磁控制,就可以用,否则就需要外控励磁了。另外,欧陆的模式也有国产化的,比较便宜,可以搜一搜。
我比较喜欢西门子的6RA28,用的很顺手,而且价格可以接受。外控励磁自己做。性能和价格比满意。主要是用熟了。

楼主:
多谢多谢!
我查查!

网友A:
看看这个,国产化的直流传动装置,是否满足要求。与欧陆有血统关系。^_^

楼主:
最后选的是英杰电气的M3系列的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的没
给一下反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