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光耦A312H和A3120可以代换吗?
 PDF资料谁有?
QQ544905906

网友A:
能代换,只是2个的速度有点区别。如果换的话建议还是全换比较好。
A3120的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dzsc.com/ic/pdf.html?keyword=A3120&Submit=+%CB%D1+%CB%F7+
A312H的资料没有找到。

网友B(2016-12-24):
光耦A3120能否代用A312H吗?望老师傅指点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