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3-07):
众所周知,直流电机可以在额定转矩下连续堵转6S以内是安全的,另外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以内可以实现最大扭矩为额定扭矩的恒转矩调节,额定转速以上可以实现额定功率以内的恒功率调节。

现在有一个200kW的直流电机,要求在0速状态连续最大到额定转矩,持续时间2分钟左右;最高转速要超过电机铭牌规定的恒功率最高转速300r/min。(比如,铭牌规定最高恒功率转速是2000r/min,而实际使用需要2300r/min)。

谁能告诉我:
第一,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安全的0速状态连续额定转矩控制方法?
第二,超过铭牌规定的恒功率最高转速,是否可行?会有什么问题?

在此先拜谢大家了!

网友A:
如果负载没有达到满负荷,应该可以超速的

楼主:
在弱磁升速以后,电机到底能走多远的依据是什么?受什么限制?不如说,200kW电机额定转速1000rpm,弱磁恒功率转速2000rpm,那么到2300rpm的话,需要降功率?2300rpm的机械强度是否允许?换向器的铜条是否会被离心力甩出来呢?^_^